华硕主板泡P5P800-VM/S一接CPU就关机

楼主(2010-03-23):
修到一块华硕主板:型号同上        本来的故障时一接上4口的CPU供电的插座就开不了机;拆开MOS管是坏了一个Q1;
更换了Q1·可是一上CPU就自动关机保护了·上假负载也是;不上的话可以正常转·拆了CPU的供电电路的全部电容·芯片.mos管等等··可是就还是短路····量了下北桥的供电脚的MOS管的S级·对地阻值是80
   找了个同型号的板子对比了下··北桥的供电脚的S极的对地阻值是160     这样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确定是桥引起的啊?  但是对地阻值80还没有对地短路啊·怎么会出现·Q1的S极对地短路啊?  我把这个板子的全部mos管拆了还是Q1的s极对地短路·· ·
  求大侠们指点一2啊··

  ·

网友:
用假负载打CPU到北桥的值看是不是有短路,有变小 的就是桥挂 了

网友:
U供电管全拆掉,Q1S极还是接地的话,估计北桥挂了

网友:
维修ASUS的板时如果是U那边短路的要特别小心修  一不小心就会挂北桥。一般短路的都会量下北桥供电管是不是短路了。你都拆完了  还短的话 估计是桥挂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CPU到北桥的是查地址线还是数据线啊?

     我查了CPU到南桥的倒是有2个地址脚短路了···好的板子是阻值是890

哎··咋会搞到南桥那边去了··

网友:
北桥挂了吧!

网友:
我碰这个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了。上U就短路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