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一下三星R458不触发EC损坏的可能性

楼主(2010-03-23):
接一台三星R458本,P45构架,故障是进水不开机,EC引脚部分有腐蚀,已经取下清洗,重新焊接了,现在故障是有待机0.01,不触发。按照上电时序,到第六步:KBC3_SUSPWRON 这个电压开启信号没有输出: KBC3_SUSPWRON是由EC通过KBC3_CHKPWRSW#信号从内部产生的,KBC3_CHKPWRSW#,按开关有电压跳变,现在怀疑EC芯片H8S/2110B损坏,苦于芯片内部又有程序,没有同样的料板,不好替换测试。
EC的电压,时钟,复位,都已经正常。

网友:
发上图纸,高手指点。

Samsung NP-R458 XI'AN-MV.pdf

1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44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还有一个到南桥的KBC3_PWRBTN#你看有没有。

网友:
这个肯定有了,晕死,只有下载图纸的,没有回复的。

网友:
如果到南桥的信号有了,南桥返回的S5、S4、S3信号也为高,那说明EC和南桥都对开机跳变作出了正确的反应,为什么中途停止了???

网友:
上面用的开机芯片和三星R18 R25上是通用的,上次遇见个机器就是他坏了,显卡的供电没有出来

网友:
不好意思,是我测量错了引脚,KBC3_PWRBTN没有电压。按开关无跳变,EC坏的可能性大了。

网友:
上面用的开机芯片和三星R18 R25上是通用的,上次遇见个机器就是他坏了,显卡的供电没有出来
引用 网友A:

你是说里面的程序也一样,可以互相代换吗?

网友:
里面的程序应该不一样,我有个三星的料板,就是贴纸上数字不对,装上待机电流都没有了。

网友:
建议你把三星料板的EC芯片和BIOS芯片一起更换过去试试,三星本子升级BIOS程序的时候,都是EC和BIOS两个一起升级的,换其中一个,版本不一样,可能会开不了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