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答!!!硬盘修复PC-3000能不能修复找不到硬盘的故障

楼主(2010-03-23):
对于硬盘能找到,一般维修员可能还可以处理!

但是如果找不到,该咋办呢?

一直想添置PC-3000,但就是不清楚能不能修复找不到硬盘的故障?

网友:
买来了,估计你也不会用,硬盘维修工具是工具,但是自己技术更重要,重在于操作。

网友:
先了解下硬盘找不到的原因有哪些。
再看看PC-3000能解决哪些问题。
有无必要,就知道!

网友:
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有许多 电路板有问题 或者是磁头有问题 硬盘都无法识别,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