较各位初学者制作电源

楼主(2010-03-23):
移动硬盘外界电源

网友:
移动硬盘经常在USB1.1的电脑上电力不足,不能使用!
制作:用废置的手机充电器,去掉接头;
      再找个大小合适的插头;
      接在一起就OK,自己创意,相当实用!

暂时不要专利费!呵呵。。。

附件内只有这么多字

网友:
这个简单啊

网友:
这个想法是一个创新。可以借鉴一下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不是所有的手机充电器电压都符合标准的

网友:
这是什么主意。插两个USB口就可以了。市面上都有这样的数据线卖啊。再说了现在的移动硬盘标配数据线本来也就是这样子的。根本就不用加电源,那怕就是在老式的电脑上用也是这样。有例外的可以反驳我。

网友:
移动硬盘再加上一个电源的话确实不方便。而且有些手机充电器的电压是6V左右的,更是不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