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内存的笔记本主板

楼主(2010-03-23):
此类问题望高手指教!

例如华硕S1300   康柏M300....

网友:
您问的是什么?

网友:
看不明白   你的意思是什么

网友:
什么跟什么呀?

网友:
他想知道哪些本本集成了内存。不过集成内存了本本我还没修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楼主应该说的是板载内存如果坏了,该怎么处理吧!
我也遇到过,华硕M5000(如果没记错的话!)上电跑内存!查到板载内存阻抗偏小,由于手头上没有颗粒可以换,于是拆下所有颗粒,插上独立的内存能然跑内存不过!后来只得订了新的颗粒就OK了!
估计是BIOS写了程序要自检板载内存吧!
有没有哪位仁兄搞定过,探讨一下!

网友:
华硕M5000 板载内存的问题   我以前也遇到 可是我不会  我师傅让我加焊加焊就好了

网友:
板载内存很少坏的,不过板载内存大多数都是北桥吧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板载内存坏的

网友:
板载的内存就垃圾了  换了独立的也不行 BIOS设计就是那样  没有办法搞啊

网友:
今天还真撞上了,联想120机器,MITAC 代工,8081L 。现在问题是不进系统,卡在进XP前,现在加焊南北桥都不行,怀疑内存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