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新手詢問:如何修改SPD數據?

楼主(2010-03-23):
各位朋友:
  想學習修改SPD數據,網上很多朋友說用Thaiphoon Burner軟件較好,在網上找了一個“Kingston 1G-800.thp”文件打開,如下圖:
  查了資料,將目前0x05地址由61改為60後,內部容量應該變為512M(不知是否這樣?),但實際修改後發現內容容量變為4G了,如下圖:不知是什麼原因?
  又聽說可以用UltraEdit-32軟件編程SPD文件,但打開“Kingston 1G-800.thp”文件發現是亂碼,下圖
  用SPDTool軟件好象又不支持thp格式的文件,不知各位高手,修改SPD是用的什麼軟件?另有無中文的修改SPD手冊供參考學習下?

网友:
圖片怎麼顯示不出來呀?

网友:
高手们都哪去了,出来帮忙一下啊.

网友:
把扩展名改成spd看

网友:
試了,將擴展名thp改為spd後,用Thaiphoon Burner軟件無法打開,用UltraEdit-32軟件打開仍是亂碼,用SPDTool軟件打開提示“This is not an SPD dump(not 256 bytes)”。高手出來指導一下吧?

网友:
服了你这点小问题

网友:
服了你这点小问题
引用 网友A:

高手别光说,指导一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