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CPU假负载到北桥的阻值是查地址线还是数据线啊?

楼主(2010-03-23):
如题··不知道CPU假负载到北桥的阻值是查地址线还是数据线啊?
这2种线分别是到那里的啊?
求请教··
cpu

网友:
主板的AD线
简单可以理解为CPU发出指令和接收信号的两组线
一般在主板的CPU与北桥之间的线路,很直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