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信号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0-03-23):
图片里都是南桥的信号
有些时候看不太懂 是什么意思 再就是时序

网友:
最好大家都能一一解释一下 不然怕我看不懂啊 谢谢各位大侠了

网友:
这是南桥的电压板块,比如说按下PWRBTN开关后3VALW和5VALW都0K,就会产生PWROK给KBC.
KBC就发个RSMRST信号给南桥。南桥就开始工作产生S3# S4#...
很详细的说也说不清楚。基本上就这样。

网友:
说是一个信号。图片一贴就是这么多个。死背住这些信号也没有的。

机型不同时序也会不一样。

基本上都是一些复位、时钟、电源信号。

网友:
不同厂家命名不同,建议要记信号,就记芯片本身引脚的定义。

网友:
不要死记信号,其实很多笔记本的上电时序都是差不多的,要记芯片的重要引脚

网友:
顶下三楼先

网友:
PM_BATLOW# 字面意思: 电池电压过低,低电平有效。

网友:
认为i
大致按照三楼的理解基本就差不多了啊

网友:
BATLOW#
电池电量低
应该是用于电池电量监控及报警的信号!低电平有效!

网友:
最主要的还是记住一些重要的信号代号,如AUchinafixUS RUN。能理解这些信号就好了。

网友:
谢谢 但是我还希望有人能给我 详细解释 每个信号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