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T800主板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块不知牌子的K8T800芯片组主板,开机有时挡C1有时25,18,C5,还有是8b的时候显示屏左上角光标一直在闪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,

网友:
各脚电压是否正常,正常压北桥和CPU座,还不正常刷BIOS。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cpu电压1.4v,北桥1.24v,内存2.6v正常吗?北桥重植的,南桥加焊的

网友:
像是精英的板子吧,精英的板子啥问题都会冒出来过。,,板子质量差是根本原因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各电压正常的话就看看哪里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