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拆机L-NC51Q主板,CPU供电不正常

楼主(2010-03-23):
PWM IC用的是ISL6566。CPU供电只有1.1V。正常应该是1.5V左右吧。没换过东西,想问下应该着重检查哪里呢?

网友:
不正常的,939的U一般是1.4-1.5V的,AM2后期是1.1V就不出奇。
我还有块一样的板子,可以正常点亮的,把CPU换过去测量,CPU电压是1.5V

网友:
我也有一片板是这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