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线掉了能修不?

楼主(2010-03-23):
昨天真的郁闷。。。给人家修了个19宽屏的液晶。换灯管把它的屏线给碰掉一点。一开机屏上有一条竖白带。怎么也消不掉了。。如何能修不。。

网友:
用电烙铁垫着隔热交代烫!不是所有的都能焊好

网友:
楼上的做法也不过是,死马当活马医了.等着赔钱吧

网友:
最怕这个了

网友:
我刚刚换个灯管用了2小时,菜鸟没办法啊小心小心再小心,上月搞坏一个22寸的屏赔了900多块

网友:
做COF要设备啊!业余的话成功率很底啊!

网友:
不过这次是没赔。我又拆了个旧屏给它上去了。。呵呵。。。反正人家说是坏的。。。呵 。。汗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玻璃那边的话可以修的,发过来我帮你搞100元!413730186

网友:
我知道深圳有几家可以搞,价格一般在80~100左右!

网友:
可以修的。用专门的机器焊就行了。

网友:
换灯管之前要跟客户讲清楚啊~~~有风险的。。。要是玩意坏了真的只有自己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