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F40键盘用不了...

楼主(2010-03-23):
天逸F40键盘用不了... 更换过键盘还是一样没反映,测试键盘接口阻值电压都是正常的。。想问下是不是IO坏了

网友:
其他的有没有异常的啊~重装个系统试一下啊~

网友:
查I\O和南桥

网友:
接个外接键盘看看    不行换IO

网友:
后来查到了不是IO问题。是键盘的另外个控制芯片坏了 换掉就正常了

网友:
LZ  说下啊键盘的另个控制芯片是什么啊 大家学习下啊

网友:
是不是单独有个芯片控制键盘模块的?

网友:
说下控制模块芯片的型号呀。我上次也碰到这个问题了,还好客户要求换主板。。

网友:
什么控制芯片?

网友:
难道键盘接口不是直接通向IO的么

网友:
有可能是Io芯片坏了更换一个试试看····

网友:
有个芯片单独控制键盘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