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3000(A3N)不上电维修《难以置信者请进》

楼主(2010-03-23):
好久没发帖了,废话我也不多说了!
今天接一台华硕A3000(板号A3N)本本,故障现象为:待机电流0.04A,上电无反应!
首先测量待机电源3V正常,接着测量I/O的时钟和南桥的时钟;结果发现南桥32.768的时钟X2起振电压不对,一边是1V,一边是0V,用
示波器
确认无波形!
到此形式逐渐明朗,因为没有时钟信号,南桥的内幕单元无法启动!立即用万用表偏压档测量X2晶体两端阻抗:0.754!无开路,或阻抗偏小。测量RTCVCC,RTCRST电压正常!于是怀疑2个起振电容当中有一个漏电,直接取下来!现象依旧!
由于是DBM南桥,南桥易烧坏;马上测量个USB口数据阻抗,都正常!
二话不说,还是决定换南桥吧!
半小时后完成!插上CMOS电池,无语!还是一样!
没办法了,还是的老老实实研究
电路图
了!
仔细查看电路图后,发现X2为1V的那一端刚好是通过一个10M的电阻R170接到RTC_VBIAS上,测量此点电压1.6V;然道1V的电压时从这里提供的?马上断开此电阻(R170),X2两端电压均为0.2几伏!在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正常!
查了下资料,RTC_VBIAS是南桥内部的电压补偿端,问题不应该在南桥啊!那这个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呢?
前面只有一个电容C225了!装上R170,取下C255,一切正常!
通电,开机,上电,显示!
各位同行,兄弟!遇到同样现象的可以参考一下,不用走弯路了!
兄弟们,给点支持啊!
夜雨十三天:
纯属个人建议:此故障开始就不换南桥,直接拆掉晶振等,使用32K非门震荡,确定好故障再继续修!
实在找不到故障就直接使用非门震荡,这样速度快,成本也低!
不过这个故障可以修出来确实是件好事!恭喜恭喜!
华硕

网友:
支持楼主维修思路,这种故障也算是华硕通病了

网友:
国宝兄可能不知道这机器的通病就是电容惹的祸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C225不正常引起的问题,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真的还是比较难查的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有好几款机都这样

网友:
修过好多台了 C225的问题 拆掉即可

网友:
我们这里ASUS的笔记本修的少,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那C225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?设计出这个电容是电池经它耦合过去补偿电压吗?还是电池电压过不去也没什么作用了!

网友:
呵呵!还真没修过这个通病!还以为大家也没修过!学习了!

网友:
电容漏电引起的吧

网友:
RTC-BAT 的电压因C225漏电后到了RTC-X1

网友:
以后肯定不买华硕本,朋友的华硕新本装了win7也存在不兼容问题

网友:
手上正好有台ASUS F8,一样的故障,等会儿看是不是这个原因.

网友:
电容的具体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,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故障,换过桥和时钟以及协振电容,电阻没有搞定。可能没有你这样细心的查。学习了顶一下

网友:
确实有点难以置信

网友:
楼主 这个电容如果不装上去 应该会自动上电吧

网友:
去年修过一台这个C255的,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,就是拿掉C255就可以,装个电容上去经常不能触发,而且很不稳定,客户时常不能触发,后面发面按下主板的复位开关就可以触发.修好这机器后客人拿来了3次,一般都是两三天就返,后面按了复位开关后,就好了,客人到现在也没有拿来,不知道发子没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