取IO芯片镊子的夹取方法

楼主(2010-03-23):
用风枪下IO时,你们都是用的什么镊子,直的,还是弯的,夹的左右,上下,还是对角线夹,那种方式更好呢

网友:
只要不把脚弄外,怎么夹都可以。
如果有ESD要求,那么就夹在黑色树脂体上面或者使用带有ESD标志的捻子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楼上说的什么意思

网友:
我是喜欢夹在对角线的位置,但是这样,风枪嘴来回移动就有点不方便了

网友:
这个就看个人偏好,我都是用直的,只要够熟练都能的心应手

网友:
在短端一头穿一根细铜丝,套个扣,锡溶往上一提,非常方便。

网友:
只要防静电(ESD)都行

网友:
我用的是指尖的。

网友:
我根本就不夹,看锡融了,用镊子尖把IO挑起离开原来位置就行。移开风枪等温度下降才取下IO。

网友:
在用HAKKO 393很好用。一拿就拿起了。有条件也搞一个吧。
借一个图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太贵了,有钱可以玩玩。

网友:
这东西我也有一个,真空吸笔,但不怎么用,总担心吧吸嘴烫坏了

网友:
10楼的你太NB了!这里的NB不是北桥哦!这个白光的要多少RMB?

网友:
说是在的焊个IO基本上用不到那东西,原因很简单,焊IO只要掌握好温度,在加上自己的细心,多加练习3分钟一个足够了,本人换IO没有超过3分钟,取下IO这种事情,太简单,焊还是需要多加练习

网友:
我用的是细钢线弯成U形状,固定在一手柄上,用时调好间距,插入IO两端引脚下空处,等焊锡融化往上提就OK了。

网友:
据说是垂直向上取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