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200报1830错误!

楼主(2010-03-23):
ERROR
1830:INVALID MEMORY CONFIGURATION-POWER OFF AND INSTALL A MEMORY MODULE TO SLOT-0 OR THE LOWER SLOT.
这台X200的机器开机报这个错误,开始拿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的,开机有“嘟--嘟嘟嘟-嘟嘟嘟--嘟”的报警,首尾的两声间隔时间比中间的三声长点,开始怀疑内存,拔插了也是一样,换了个槽,这报警的声音是没有了,可机器还是开不起来,电流都0.68就不动了,在站内搜了下X200看很多都是关于BIOS的,手头上没编程器,就把机器拆开,把CMOS电池拔下后再开机,尽然可以可以开机了,关机后把硬盘接上准备进系统试试,可接上后进不去系统,“一”光标一直在闪,就是进不去,进BIOS看又认到硬盘了,怀疑系统问题,就重启用U盘启动,可问题依旧!按F12这些设备明明都认到了,可就是启动不了,摸了下南桥,挺烫的,关机寿安着南桥再开机,可以进系统,用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
本准备就放一边了,但想到另一个内存槽没试,于是关机把内存坏了个槽,再开机,还和原来一样,“嘟--嘟嘟嘟-嘟嘟嘟--嘟”不过奇怪就在这了,准备关机时,尽然亮了!开机画面过后又嘟嘟了两声,就报上面的那个1830的错误了。网上翻译了下,内存槽有问题,于是关机加焊那内存槽,现在问题就在这了,加焊了好几遍了,问题依然没解决,就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过类似的问题,难道内存槽坏了吗?手上没有这DDR3的内存槽,望给点意见,还有就是那南桥,现在用另一内存槽测了机器都好了,不知道还要不要加焊下?

最后还是有一根内存坏了,那南桥现在都不怎么烫了,也就没有加焊了,现在一直用都正常了,谢谢6楼的天宇和7楼的墨星!

网友:
没人遇过吗?给点建议!谢了

网友:
你自己说按住南桥可以开机而且正常,那你加焊一把不就OK了

网友:
问题他有两根1G内存,总不能给他换个2G的把

网友:
在线等========各位帮帮忙!!

网友:
X200 的机器好像只有一根内存的时候。是要插指定的位置的。如果二根的话就不必要。

如果如你所说。你可能是一根内存坏了。造成二概插了开不了机。 插一根的时候插对了可以开机,插错了又开不了机。

(新手提示,仅供参考)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只有一条内存的时候要插第一个槽子才可以。插第二个槽子就会报错。
如果有两条内存就随便插都可以了,你这个应该不是槽子坏!

网友:
X200 的机器好像只有一根内存的时候。是要插指定的位置的。如果二根的话就不必要。

如果如你所说。你可能是一根内存坏了。造成二概插了开不了机。 插一根的时候插对了可以开机,插错了又开不了机。

(新手提 ...
引用 网友A:

哦,谢谢了,客户是有两根他带走了,现在我就这一根这内存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只有一条内存的时候要插第一个槽子才可以。插第二个槽子就会报错。
如果有两条内存就随便插都可以了,你这个应该不是槽子坏!
引用 网友B:

哦客户把内存拿来,真的如楼上所说坏了一根,现在用一根我的可以了,谢了

网友:
一条内存要插在SLOT 0上

网友(2020-08-22):
差点和楼主一样干内存槽

网友:
涨姿势了。多谢各位。

网友:
古董机,一块主板也就40~50块

网友:
学习啦,,各位大佬

网友(2023-04-19):
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手头内存条多,并且在3代英特尔笔记本试过都是好的
威刚低压2G能开机;尔必达标压2G能开机;海力士低压低压4G不能开机。
两个插槽都试了,一样的现象。
估计这机器挑内存条吧

网友:
刚才又找到一种说法,这个机器只支持16颗粒的4G内存条,8颗粒的不能用
这可以解释我遇到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