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M 怪问题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台DELL 640M机器,用电源开机正常,单独用电池开机亮一下,屏就暗了,是为什么?
DELL

网友:
是主板上的元件不良还是高压板不稳定?

网友:
主板不良,焊接过所有电源芯片,测试过电容,都没问题,电压一切正常,纠结呀

网友:
供电不足,换过电源看看

网友:
首先你得要确定电池的好坏 电池要是好的 就查充放电电路那块 ·······

网友(2010-05-13):
是充电模块有问题,问题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