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LXM-L190H白屏的修复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台联想LXM-L190H白屏的修复
今天接了一台联想LXM-L190H,故障是白屏,拿到机器一看,拿到其它地方修过的。先通电试机,白屏,拆机后先没有管驱动板哦,直接拆开屏背板,看到屏线接口有点异样,没有相机,所以不能拍照给大家看了,不好意思了。测各保险电阻都没问题,看看接口,用万用表指针划一下,发了有一针脚会动,呵呵,知道了吧,这里掉焊了,马上把这里处理下,接好驱动板和电源高压板,开机,OK了,白屏消失了。看来故障就是这里了。虽然这个案例很简单,也有一定的运气,不过这对我以后修这样白屏的机器又增加了一些信心和经验了。所以在这里和大家来一起发享下。

网友:
修了几台联想白屏故障都是屏线引起的!

网友:
昨天修了个屏电路上短路的,刚开始把我点屏用的一套驱动板烧了,后来查屏上的电容一个一个量过去,发现一颗电容轻微短路,拿掉后用原板通电测试,机器正常显示。也没有补这颗电容,装上进系统测试,几秒钟就黑了,跟高压有故障一样。找了一下料板,没有同颜色同大小的贴片电容,就用一颗同颜色,比这个稍大的补上,然后好了。

网友:
屏线引起的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