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风扇噪声花屏死机等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3-23):
以上是我的系统配置 。非常老的机器了。由于是台式机,够用,所以一直没去升级,去年夏天显卡风扇老是咔咔的噪声很大,有时候是转一会儿“咔”的一声,然后继续转(转的噪声也很大),后来去维修点花了几块钱加了点油又算是比较安静了,但最近发现一些问题,比如开机过后没到一会儿,就花屏,有时候是玩了一段时间也不会花,有时候开机一会而就花,反正花屏后就死机然后黑屏。于是我拿出显卡拿热吹风机吹阿吹的,又喷了清洗屏幕液。然后擦干,那花屏死机问题也没能好解决,还是时好时坏,倒是放回机箱后风扇噪声一直很响。听的我太阳穴都疼了。请高手们帮我看看原因吧,我也想换了显卡和升级内存,所以也希望给我指点下该用什么显卡和内存性价比。小弟先在这里谢过各位了。

网友:
电脑里的所有风扇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出现运转不畅,噪音严重,处理这种问题使用一般的润滑油过不长时间还会重复,本人经常使用光缆里面的油脂,非常耐久

网友:
我一般判断,看风扇不转的花屏显卡,基本上核心都是不行了

网友:
x550 ,对于你个人而言,没有意义再用了
搞张 7600gt 7300gt  凑合着 玩吧 76gt dr3 256m 也就130大洋
我们这边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和版主的指点,确实我这破品牌机DDR2 512内存和X550显卡要升级下了。明显感觉玩不起那些大型游戏了。我对硬件方面就是个小白。前年去买内存。回来一看不能插上去,才知道原来有DDR DDR2等。我现在是用牙签把显卡风扇卡住不转才上论坛来的,时好时坏的花屏死机也不想去多折腾了。

版主有购买连接吗?我直接问你们买吧,既然更新硬件,也不买太过时的硬件了,版主帮我看看性价比不错的我直接购买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我就怕买了好的显卡或过大的内存别主板不支持那就郁闷了。所以不敢乱买。

网友:
你们这边怎么买阿?可以问你网购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