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70S5 插电源就烧保险管,没修过显示器请教

楼主(2010-03-23):
主板还能修,显示器以前没修过,没有基础 ,插电源就烧保险管这种情况一般 是哪个东西有问题
显示器
主板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检测:1、测保险;
2、测开关管;
3、测整流桥堆;
这是我测试的地方,希望其它高手再补充,如果这些都好在保险处把保险取了,挂灯泡,再通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