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845PE的主板USB读盘很慢

楼主(2010-03-23):
有时等上好几分钟都读不出U盘,只能重启,谁能说说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就直接换南桥

网友:
USB上拉供电电压不足也会出现慢

网友:
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此类问题,值得学习

网友:
USB供电测了吗?这种情况一般不是供电问题就是南桥问题了。。。劣质电源出问题的有碰到过,但是说到底也还是让USB供电不正常了才导致的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有些U盘读得又很快,是打印店的电脑拿来修,不知如何下手。别的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那个U盘有没有问题啊!把那个u盘插到别的机子试试!如果不是u盘的问题!就要查供电和测阻抗了!正常的话就干南桥

网友:
为了修这东东还得干南桥,得得得,扔还给客户算了

网友:
查一下USB口5v供电正不正常

网友:
不修了,那USB电路上什么保险之类都没有的,烂板一块

网友:
电源换了没? 换下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