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笔记本不着机的通病是什么?

楼主(2010-03-23):
明基笔记本上电后,充电灯亮,一按开关键,充电灯黑,电源灯闪一下就没了,重复多次都是这样,换过CPU还是一样,请问明基笔记本不着机的的通病是什么?

网友:
你修不好这笔记本,送专业维修公司去修吧。别乱搞了。

网友:
终于搞好了,原来是CPU供电的场管短路。哈哈!

网友:
你下回题问题的时候说的详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