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5秒黑屏

楼主(2010-03-23):
刚接手一台17液晶,接上主机看似正常,5秒就黑屏了,电源灯绿灯常亮。关后重开也是这样

拆开看后没发现电容有鼓包,再点又好了,装壳再点问题依旧。有时开好后不关机能正常用,运气不好就出毛病

经验丰富的师傅帮忙看一下怎么弄……?

网友:
难道不是灯管问题吗?外接灯管试了没呀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没那样想过

网友:
电容要全部换,不要只换鼓包的,还有注意那小电容50V的

网友:
换上其它灯管一样的病

网友:
能不能是高压的问题呢

网友:
加高压条吧

网友:
先换高压 再接灯管测试 不行直接换电源板

网友:
高压的问题,加高压或者换电源一体板

网友:
是高压的问题~~~用单灯高压条来一个个灯管试~!~可以排除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典型的高压保护,查高压电路

网友:
有时候还能好,是不是哪虚焊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