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15B 当开机画面已解决了

楼主(2010-03-23):
求助中] HP6515B 听说还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,
解决
HP 6515B 可以点亮,
进不了系统,按F10后当 ENTENING BIOS ......
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,南北桥,EC, BIOS 都换了,各个部位的电压也正常
不晓得该从哪儿下手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
主板维修
基地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,本贴地址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7098-1-1.html
后来把网卡芯片取了后就OK了,我原来也量过网卡芯片的各个供电电压都是正常的,也不发烫。
我也想不明白,居然取掉网卡芯片就好了,手头没有同样的芯片,就商量客户加了USB网卡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我在工厂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网卡芯片本体不良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U也爱坏,看是不是U引起的

网友:
有遇到指纹安全引起档机的

网友:
也有PCMIC芯片的引起的,但用户就是要用移动的无线上网卡上网,而且他就是不用USB接口的卡,头痛,没办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