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双敏UC51GMS-DM2图纸或ENLL信号哪里来的

楼主(2010-03-23):
双敏UC51GMS-DM2图纸或ENLL信号哪里来的,跑线跑怎么好像跑到南桥里了,电源芯片是ISL6566,原来是开机就断电,换了ISL6566没有断电了,可是没CPU供电,查37脚ENLL没电压,大家帮帮忙~

网友:
一般都是12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来, 有的还会经过两个三极管由南桥控制

网友:
就是跑不出分压电阻,就是出来接一个000保险电阻,电阻的另一边直接进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