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WD短路的怪问题?

楼主(2010-03-23):
WD12V短路.....进行维修......把12V下面的管全拆下来......还是短路.....已经没有跑线了..为什么还是短路呢??????怪..

网友:
看一下12V线上的大电容有没有裂的 电容有好多裂掉短路的。

网友:
线已经走到头了..没接什么管子...但12V那对地还是短路...

网友:
原因肯定是有的,你没发现而已
实在没办法你可以采用割线的办法,逐步宿小鼓掌范围.这办法就是破坏性大点慎用,不到万不得以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