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块主板问题,怎么解决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开机就报错。The NB fan tachomer has problems,please contact your agency   .有时报警完按F1可以进。有时必须放下COMS电池才可以进,一重启有出现

网友:
查下散热风扇,或是到IO的线路!这是风扇故障报警!

网友:
进coms 把温度监控关了,就不会提示了

网友:
进BIOS把温控报警关掉即可

网友:
北桥散热风扇转速问题

网友:
拔了风扇也一样,这主板,没有关它风扇监控的选项。看了下这风扇不灵活转速1000一下就报警。4000就不报了。现在也没风扇,开机钱人为的转几下

网友:
加焊下北桥差不多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