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电源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即停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杂牌电源,短接绿线后风扇转一下即停,输出端没有短路,下一步应该怎么修,请各位大侠支招,在线等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确定电源的整流桥没有短路的话,要考虑电源功率不够。

网友:
一杂牌电源,短接绿线后风扇转一下即停,输出端没有短路,下一步应该怎么修,请各位大侠支招,在线等。。。。
引用 网友A:
[/quote
已修好,是5V输出端铜箔断路,不过断的比较隐蔽,好不容易才发现
断路处是在电压检测之前,所以造成欠压保护(ATX电源过压欠压保护是综合取样,缺少5V就造成综合取样电压过低,电源保护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