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 107S56显示器不显示

楼主(2010-03-23):
此机开机一直亮绿灯,没有显示!测供电电压,都比电路图上低好多,电路图上标电源输出190V,测了一下,只有143V,6V只有4.3V,82V只有60V,12V只有9V,断开7605的C级后电压和电路图上标的一样,不知道这个正常吗?我的这台问题应该出在那儿呀?我是菜鸟,请高手帮下忙!感激不尽!

谢谢大家!是包的问题!换了个包好了!

网友:
不一定要断开7605的C极,你应该检查一下稳压电路,从电压的输出到光耦这一段电路中的元件。

网友:
他的电压是跳变的,所有的电压都变,电压从大到小跳变,小到一定程度伴着一声响又开始从大向小跳变了!

网友:
保护了,很有可能是包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解决方法
???

网友:
换个包试试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