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块公板的G31主板 问题

楼主(2010-03-23):
上测试卡  。跑E0  内存也插上了,是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呵,排除是不是BIOS问题
然后打一下内存电压,VTT电压    1脚 0.9V     119   120  238   3.3V
这些正常   多半就是北桥出问题了

网友:
e0桥的问题多,你先测电压打值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