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I86PE-A4 无时钟

楼主(2010-03-23):
映泰I86PE-A4主板,上电,发现无复位,测内存电压2。6V 总线电压1。6V 北桥供电1。3V CPU供电1。35V
这些电压基本算正常的,测时钟芯片供电有3。3V,可是14。318晶振两端无全没有波形,更换时钟芯片952607EF和晶振跟谐振电容,也完全没有效果,没啥思路修了,呵呵,有修过的朋友请指教一下哦,谢谢喽

网友:
看下时钟开启信号OK不,还要看下南桥的时钟

网友:
LS的说得对  也只有这几个地方了

网友:
已修复,原来是时钟信号VTTPWRGD这信号没有,在芯片的34角,通过一个103电阻上拉,控制的小芝麻管坏,呵呵,谢谢,我心飞翔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