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进系统运行一会掉电

楼主(2010-03-23):
故障机:t43进系统运行3D 和小游戏等 不久后掉电  掉电后还可以正常启动  个人觉得是过热导致掉电
北桥开机一会巨热 放不住手   换过CPU风扇故障依旧(因为这机器的风扇不是原装的 是后换的翻新风扇 看着很单薄  所以想换下风扇试一试) 因为现在手里没有可用的U 没能换CPU试  而且此机器电流很大 一般时都是2.7A左右有时偶尔到达3A(没有放电池) 测过北桥显卡等各路供电都正常!同时也怀疑到显卡 因为显卡出问题也会导致北桥热 而且这机器显卡也爱出问题!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就是显卡问题 不敢轻易动  毕竟此机器能点亮!有修过此故障的!麻烦说下!  没修过的麻烦也指教下!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,THINKPAD T4系列的显卡问题是其通病。北桥过热应该也是由显卡引起的!试着给显卡加焊一下吧!温度不要超过一百九十五度。锡球化了即可!

网友:
想问一下,它的内存供电1.8V稳定吗?可以考虑补焊一下供电芯片

网友:
大概测了下好像没有问题 就是觉得电流不该那么高 而且北桥不该那么热 3# 中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