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0M重启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

楼主(2010-03-23):
今天哪了台ASUS x50m每次接通电源0.03然后自动重启到0.28左右又掉点到0.03的待机电压又自动从启到0.28左右反复这样  把该拆的都拆了 把cpu拆掉上电0.03待机然后自动重启到0.30左右 就不掉电了从启了   我查了1.8  1.25等电压都出来了 帮帮忙

网友:
只知道小北桥爱虚是通病之一,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掉电

网友:
cpu没装查cpu供电1.5V左右 装上就老是这样重启 cpu会不会坏了 我手上没有啊

网友:
上电就开机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啊

网友:
AMD的CPU 把 6100北桥
0.3A多的时候看看后期负载是否有短路的

网友:
我现在是没思路了 不敢动板子 怕扩大故障 望高手多指点一下

网友:
解决了根大伙分享

网友:
大家帮帮忙啊  还没好啊

网友:
没修过这型号的板
上CPU电流才0.3,CPU没有工作.
查查没有没CPU复位
CPU坏的可能性大
另外.不知道你是不是接的可调电源.电压不够也会掉电重启

网友:
南北桥IO都做了还是原故障啊 客户催了  老板催的更厉害 急死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