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JW945GC-L 主板 的经历

楼主(2010-03-23):
这是块二手板子,是客人在他买来电脑的地方,保修的板子,刚刚换上的,说是用了不到1星期,前几天打过雷。客人觉得是雷给打坏了。就在我这换了块新主板。客人走后我检查了下,发现是块二手货而且CPU供电部分已经维修过,有很多油腻。。。加电。开机马上保护关机。量了下3对MOS管 发现有对已经损坏,马上更换。换后又用松香水洗了下板子。吹干后,直接上电。这次没保护,上假负载后,测量核心电压。1.25V,应该正常。 拿了块C3.06 CPU 试机,开机后亮了,进系统没问题。很开心觉得拣了便宜哈。正美滋滋的时候,突然屏幕一黑。电源吱吱叫了。嘿坏了,白高兴了一场了!看来板子还有问题,仔细看了下3对场效应管。都是不同型号的觉得可能是性能不一致导致烧坏的,在其他板子上拆了3对管子。装上。又一切正常了。又见到了熟悉的系统桌面这次比较小心怕坏掉一直注意管子的温度。两对都烫手,中间一对正常。看来还有问题,关机,测量下管G极电压。一路9.8左右。1路10.5 .另一路10.98 明显不正常。看来是。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。观察芯片,发现已经被人换过,芯片型号是。6566 直接更换。更换后发现电压还是有问题,但比原来这块正常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情。装上假负载。输出基本正常。装上CPU开机,吱吱。。。。。。坏啦。晕几这样在这怪圈里绕啊绕啊的。一直修到晚上11点50。哇太累了。眼睛都挣不开了。一气之下不修了。回家睡觉去咯。第二天早上回来,只看到维修台上凌乱的零件。真叫人揪心。 有恒心才有毅力这话没错。我还是不放弃,继续战斗。。。,睡了一觉精神足,思维敏捷多了。这回不乱搞了。仔细分析原因。觉得可能是其他元件还有问题,先测量了。上下场效应管的。限流保护电阻。很快发现了问题。有两路G极的0欧电阻变大了。有一路2R2电阻阻值变大。从原来的变大到4点几欧,很高兴。一开工就有收获啊,换。。。。上假负载,电压正常,上真CPU。。。。吱吱。。。飘来了‘美妙的音乐’。。靠,这回火真大了。什么破东西,很快静下来,测量了G极电压。发现。3路电压还是有问题,看来毛病在前级。这回重点转移到。6566电源芯片周围的电路上来。因为在这次维修当中发现小的电阻有多个坏了,所以也没测芯片电压,一开始直接,测量了。周围的小阻值的电阻。。当量到4R7电阻时,万用表显示75欧,使劲掐,怕接触不良还是75,短接万用表,0欧,表正常。怀疑中,又测量了 周围的另一个4R7电阻,结果显示8欧。。不相信自己眼睛,又测量了第三个4R7电阻。12欧,什么啊。难到这不是4.7欧电阻吗。继续怀疑中。。。。。。。接着测量了第4个4R7电阻。这回显示4.7欧了。看来上面测到的都已经损坏了。经过全部测量发现了有4个4R7电阻阻值变大。郁闷死我了。什么破主板啊。。简直垃圾供5个4R7的电阻居然坏了4个。。为了稳定我还是替换了另一个好的4.7欧的电阻。。。换好后重新测量电压。这次正常了G极10.78V 三路一致。看来这回真的是OK了,对自己有信心,直接上CPU开机亮了没问题,摸MOS管3路温度正常。。进系统正常,一直检测MOS管温度正常。。。试机一天了,现在正是用这台电脑发的帖。。。总结。。自己因为技术不精,修的主板东西还是不多。没有按照步骤来修,心还是不够细,走了好多冤枉路,还浪费了N个MOS管,两费了那么多时间。哎。。。不过工夫没白费哈哈。。。最后还要鄙视一下 杰微的板子,真够垃圾的。。。。希望我的经验对你有点点启发OK就写到这里

网友:
这位大哥,时间真多!如果不是通宵,很多坛友都没这么多时间修一片破板,这种精神督促我今晚得通宵了!

网友:
从楼主写的这些字可以看出楼主人品不错,祝你成功。

网友:
LZ为什么不怀疑上管电路有问题而是直接测下管的G级呢?文章中提到的3个损坏的电阻是不是串联下管G级到电源芯片中间的?

网友:
受益匪浅,谢谢分享啊,又多了一些经验

网友:
楼主很有恒心!!!!!!!!!

网友:
上管没几个零件,所以不查了我。所以说走的太快也不行。下管G极经过2R2直接到。电源管理芯片。至于4R7是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元件,应该也是信号输出限流或者是反馈,我没分析电路。其中我讲到的有路一直工作正常,原因就是它这路的4R7是好的,唯一一个好的4R7

网友:
时间就是金钱啊,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限流电阻还能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啊,下次得好好注意注意。楼主很厉害啦,看到5个4R7电阻,4个坏的,临危不惧,有定力。。。

网友:
LZ用松香水洗板???牛

网友:
先把所有的上管拆了,再去量各g极的电压进行对比,相信进展会快些

网友:
有恒心。。我现在都怕 难度大的了。师母那人规定我每天修好的最少不低于5块  愁

网友:
修板子还得要细心才行

网友:
小件坏  就是很难细心

网友:
楼主的精神可加!!

网友:
IC周围的限流电阻4。7欧,是解决供电不稳的关键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经历,主板维修还真是要有思路。。发现我也是这样的,有时为了一片破板子,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好,浪费了时间不说,效率也低。

版主,能不能把主板维修的一些思路和步骤写下来啊。给我这也些新手明确一下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今天再次来学习了下,原来反馈电阻阻值偏差了还会导致MOS管温度偏高啊。这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维修思路呢。  很多板子温度太高。导致经常死机。

网友:
楼主的专业精神令人钦佩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,前天我修的华硕的主板,换了电源芯片,发现三路输出的电感其中有一个电感特别烫手,一直在场管那里兜圈子,晚上再回过头来检查一下电源芯片的周围元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