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760GX-M 上假负载供电正常。上真U拉低内存供电修复一列

楼主(2010-03-23):
原来就是一个排阻惹的祸。。具体看图

网友:
我晕,浏览32次。。我来还是沙发。

网友:
换个478的散热片,使大劲压U座,大大的劲

网友:
。。压过还是那个样子。。郁闷

网友:
你的U换过没有,是都用一个还是用几个都是这个故障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只拉低那内存的VCC
   看看桥的哦  我今天就修到了` 是SB的那个管子短路哦

网友:
这个问题已经搞定。。原来内存给VTT管子提供芯片中间有个排阻。应为烧毁我换了个10欧电阻。。当时没有找到0欧的。。上真U时负载变大。导致电压被拉低。。8282M无法开启后续电压。。今天早上睡起来想到电阻的作用突然明白了。今天早上一换。。利马跑马..明天上图。。。

网友:
这貌似是内存那块的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