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L主板奇怪故障!

楼主(2010-03-23):
联想E43L主板,裸板触发后10秒钟左右掉电,但是还可以触发,故障依旧。因为是进水的机器,后来买了好的主板,我又试了一次,好板裸板上电触发居然保护,后来上了CPU后就可以正常触发了!坏板可以触发但是掉电,好板反倒不能触发,只有上CPU就能正常了!同样型号的板子怎么会这样?请高手帮忙指教一下!
cpu
掉电

网友:
EC的型号是IT8502!

网友:
高手指点一下思路!谢!

网友:
查一吓EC各信号吧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EC上的ON信号都正常发出了,并且CPU供电1.5也有了,是什么原因造成触发10秒钟左右自己掉电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