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问题 大家遇到怎么处理这个事情!

楼主(2010-03-23):
我这里主要做同行生意,早在年前一台索尼VGN-S16C的本本 检测是显卡问题,和同行谈好350搞定,后来客户说不修了,也不知道是同行拿出去修了还是客户自己找别人做了,昨日这个同行叫我拿过来修,发现显卡已经被加焊,而且还不触发了。所以不知道修还是不修。报价怎么报。大伙说说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!先谢谢了!
不触发
显卡

网友:
就说主板挂了 基本搞不好了

网友:
开个高价格 他不修就算了

网友:
报了450 先放点看看 把显卡取下重做看看

网友:
就是,这种你就直接说已经做过了,加价。把风险先说了,说BGA掉焊盘都不一定,先把预防针打了。

网友:
抬高价格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尽力去修,价格不变。但要告知同行主板现状,实在修不了就退会去。没啥好郁闷的

网友:
显卡拿下来了,没有掉点,只是喜欢掉的那2个掉了,补上了,就是不知道显卡本体是否好的,还有下了显卡还是不触发,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不是需要显卡才触发,怕南桥挂了

网友:
那就不修了呗
二修机通常都是有时间心情好就搞,有时间没心情还不如去斗会地主看看别人的维修案例

网友:
直接报换板价格,能修好就赚了不能修好换板也不吃亏

网友:
建议他换主板吧,说弄不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