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-86SPE2主板,不能上P4 1.6A

楼主(2010-03-23):
SL-86SPE2主板,刚到手时不能开机,更换IO后此故障解决。
当时我用的是赛扬1.7试机的,一切正常,可是后来换了块 P4 1.6A(肯定是好的)上去再试,开机瞬间复位灯能闪一下,但不跑码。
因为手里没别的CPU,只好来回换了几次,都是用赛扬1.7就正常,用P4 1.6A就不跑码。
测量了一下,用赛扬1.7,CPU供电电压为1.7V,用P4 1.6A,CPU供电电压为0.82V,明显偏低了,咋修?
谢谢!

网友:
看哈CPU座子的VID 线 有可能有开路  但是865PE有很多都上不了 2.0以下的U哦

网友:
问题还是没解决,继续求助

网友:
U没问题,板也没问题,不是问题的问题

有的865确实不支持威廉核心的P41.6A,其实好多845PE也支持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