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 的EC是否带资料。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台dell 1420的触发后几秒钟掉电,无显。再触发,再掉电。换EC后不掉电了,但发现上电后自动触发,但除U核心供电外,其他电压一个都没有。而U核心供电电路一直工作,核心供电出来了。就跟3M 5M一样。而原来的EC在触发后掉电前,可以测的到所有的电压。 有谁换过这个机器的EC,是不是带了资料的,不能换市面上买的那种??? 请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1420的这个EC应该是带资料的,

网友:
带资料的,这个EC很少坏的,建议你连接上诊断卡,看代码。

网友:
触发后,在掉电前打内存AD线没有波的,也就是说不跑U的。

网友:
不知道 应该不带吧

网友:
触发后掉电,你看CPU供电出来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