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2 触发保护,插触摸板跑8785

楼主(2010-03-23):
是两个故障,为了方便搜素标题混乱了些

插电待机0.05,按触发开关后变为0.00,待机电压均消失.
量测主板各主要电压测试点无短路.待机电压均有产生.   量测保护后公共点的电压从16V降到了15.6V,VCC3SW从3.3降为2.7V.
分析应该为东芝芯片的保护动作..        本人只是从这里联想到可能与东芝芯片有关系,并不是确定VCC3SW降低就是东芝芯片的保护动作.
在量测东芝芯片工作条件时,发现VDD15  15V只有3V多.
最后发现产生VDD15的二极管损坏,VDD15不正常,导致东芝芯片的保护动作.
更换二极管后,插电待机0.02,上电正常显示

整机装好之后,发现电流从0.7A回落到0.6A不动,重新拔插内存无效,上数码卡跑87 85.
经过排除法后发现插触摸板就跑87 85  不插触摸板可以正常显示.
更换了另一个触摸板故障依旧.
直接更换了触摸板信号接收IC 3257,故障依旧.
此时与触摸板关系比较大的IC还有两个,H8和PMH4.
由于H8的几条数据线是连接到3257,而PMH4的数据线直接连到了触摸板接口.
看起来PMH4更有直接的关系,于是就先更换了PMH4,故障解决.
87 85排除了安全芯片后,算比较盲目的一个故障,无法测量,只能一个一个换件.
看来PMH4,有产生87 85代码的"能力",希望大家下次维修此类故障不要忽略它.

由于时间关系,还有IBM T4系统的机器维修经验都已经很成熟,所以不再上图.
发次文章为方便大家遇到同类故障时搜索,借鉴.

网友:
PMH4也可以产生8785  看来不仅仅是安全芯片和BIOS才会报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