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关不了机

楼主(2010-03-23):
今天遇一主板故障,杂牌845D主板,运行一切正常,就是不能关机.......始终停留在XP正在关机那里.......已排除系统和硬盘问题.....求助高手们,应该是主板哪个位置出问题了,如何排查......

网友:
把所有开机部分的跳线拔掉,用铁棍开机和软关机

网友:
电源换过,未果,现在就裸板上阵呀。。。。。。我怀疑是主板供电部分。。。。但查不出来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了!

网友:
主板关机没有触发电源,量一下I/O或是南桥。

网友:
南桥问题好像不大呀。。。。因为USB还好用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教大家怎么办呀。。。。帮忙呀。。。。运行一切正常,就是不能正常关机呀。。。。

网友:
6楼的,你试试

网友:
恢复COMS出厂设置试试,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,特别是杂牌的

网友:
键盘上有三个电源管理的键,POWER,SLEEP,WAKE,我不知按哪个,你一个一个的按下试试,应该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