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V3000触摸板会自锁

楼主(2010-03-23):
修一台惠普的V3907tx不开机,是重做的显卡,结果开机后就发现在进桌面正常后,触摸板就突然从绿灯变成红灯,再就不可以用触摸和左右键了,但外接鼠标是可以移动光标的,使用也很正常。拿同样的机器来换硬件测试,故障现象都没有改变,现在大概可以判断是主板问题了,可是我要修那里呢!纠结啊!各位同行,都有什么高见啊?

网友:
是不是控制触摸板锁的按键短路了?

网友:
是不是你触摸板上的线头连在一起了

网友:
重做下系统试试,本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,重装系统就好了,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,

网友:
应该是误触锁触摸板键了。惠普很多笔记本上方有一排小的按键,5个-6个左右好像,其中第1个还是第2个就是锁触摸板的按键,上面有图标,是个触摸板的样式

网友:
南桥问题吧

网友:
触摸板的驱动你再重装下 在官网下看看

网友:
这种笔记本的故障率较高,而且莫明其妙

网友:
如果按键是好的,重做系统可以解决

网友:
觉得这应该是触摸板的线有问题啊,应该是接触不良

网友:
本人已经重做过系统,到官网上也下载了驱动安装,而且换过C壳,硬盘也换过,所有的排除后,就只剩下主板问题了,好像是主板问题,但不知道修哪里啊!因为机器是可以进系统的,外接鼠标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触摸板只是在进系统后的3秒钟后,绿灯变红自动锁定,在PE系统下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还有就是触摸板自锁后,按灯旁的那个小键是没用的,以前修过一块也是做显卡,开机后触摸板灯就是立刻变红,最后换的板子

网友:
装触摸板驱动。就好。。我遇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