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20不加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3-23):
宏基4520,待机电流0.01,按开关无任何反应.量测开关上NBSWON#电压只有0.8V左右,常理是个3.3V的电压.拆下主板,先换了个EC,现象依旧.取下BIOS,刷新BIOS,NBSWON#3.3V电压出来了,按开关,加电有显了.
维修思路:NBSWON#是在上电源时就要产生的开关信号,此信号要在待机3,5V正常,EC工作正常下产生的,此板是广达代工的,其BIOS是参与上电的.所以想到了刷新BIOS.

网友:
好经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顶起来。。

网友:
我是新手 EC是不是就是I/O啊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2621-1-1.html,这里有EC解释.
IO就是输入输出设备.稍加理解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系统供电芯片是ISL6236吗,是不是待机时就出3,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