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T7520电源故障

楼主(2010-03-23):
电源芯片WT7520电源故障:
空载时可以正常开机,插主板上绿线只有0.15V,不能开机,空载时一切正常。
图纸的发上一个来

网友:
图纸你在基地找了么?这是典型的不带负载。你看电容鼓包没?

网友:
插上主板后,紫色那根线的电压是多少,如果也降低了的话,你把紫色线上的电容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紫线+5V正常,只是绿线电压很低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图纸没找到

网友:
WT7520r 13脚的供电电压是多少?9脚的电压又是多少?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更换了全部负载电容,12V 5V 3.3V共5个电容后正常工作

网友:
还有一个25V 330UF的电容,共6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