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DDR内存合并后出现了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

楼主(2010-03-23):
我2条金士顿DDR400 256M单面内存,在基地学习了内存修理和合并内存的方法后,决定自己也试验一下合并的感觉。过程不再叙述,论坛里有介绍,我的焊工绝对OK的,合并后修改SPD,上机RST测试一次性通过,意味合并成功了。
单面内存的另一面有电容的空位,于是在这些空位追加了电容,在上机RST测试,这时“灾难”就来了,竟然第四个颗粒报红了。如下图

网友:
摘除电容之后呢?还是报红?

网友:
难道在吹焊电容时把颗粒吹坏了?二话没想就把反面的第四颗换了一颗,上机测试还是一样是报错,这下蒙了,活见鬼了。脑子闪过一个想法,会不会是焊上的电容有问题,分别焊下检查,没发现有漏电的,沉思中。。。。。既然老是反面的第四颗,会不会反面的一颗电容问题?于是拆下了反面的中间的一颗电容,上机测试,就没报错了,松了口气,问题是找到了。就是如下图中的电容。

网友:
这颗电容时棕色的,查看了其他同样板子的双面条,也是2颗电容的,只不过电容颜色是谈白色的,估计是容量不大的,为了进行验证,在其他一样板子的合并条上加一个电容,也是一样的报错。但是在一条合并的1G的双面条一样的板子上加同样的电容,竟然不会报错,到底是什么原因,希望高手能解答并去试验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。 不太清楚原因
东西到是修理OK拉

网友:
好厉害。还不知合并这回事呢

网友:
这个事情我没有遇到过,手工合并成批内存的时候,一般不会补加背面的阻、容 件。
供电端上小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,容量是十万皮法,在背面有没有都无所谓,因为前面并联的滤波电容同样会起到滤波作用,并且加焊这种电容,容量要求不是特别精确。还有一种电容,就是在刷新电路上并联的电容,它起到谐振和退耦的作用,那个电路上要求的元件参数要精确。
图示上的那一颗并不是滤波电容,如果跑线路,应该发现它是在ECC校验(普通内存不使用)颗粒位上的刷新电路。所以电容值的参数必须很精确。具体参数你可以查找公版内存线路图。它的容量应该在十几皮法之间。
楼主所说的现象,应该是出现了容量偏差,导致这一组刷新电路电气参数出现问题。第四颗颗粒和ECC颗粒在电路设计上同组,所以出现了刷新失败。

网友:
十万皮法?有什么办法测量容量?测量容量变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