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山寨上网本本地网卡MAC地址丢失,可以路由上网,但不能拔号,如何处理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山寨上网本本地网卡MAC地址丢失,可以路由上网,但不能拔号,如何处理,PHOENIX 的BIOS

网友:
在系统里面加个MAC

网友:
网卡在系统里面是可以改MAC的,你改下就可以了。很简单的

网友:
PHOENIX 系统下的MAC地址如何更改?

网友:
直接在网卡驱动程序的属性里面更改就可以了。右边有一般高级菜单就是。一般有一个值。

网友:
用着个软件试一下

网友:
感谢 6楼大哥 传的小软件工具   满好用的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