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颐和E200开机 不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23):
一台方正颐和E200的机器,开机不显示,电流跳变到1.0左右,拆机量3、5V和其他几组电压都有。

内存拔掉和插上,电流都到1.0左右,好像有点不过内存。

这个北桥是SIS芯片组的,加焊了没有效果!大致会是哪儿问题呢?

好像方正的开机不显示,不过内存是通病啊?有人说那个IO(ITE it8705f)坏是通病,但好像写了程序的
有高手指点指点么?

网友:
SIS芯片组 有个单独的SIS芯片,注意排查。

网友:
说详细点撒,排查SIS芯片什么呢?

网友:
楼主换内存试了吗?换了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杀北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