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块810的主板代码C1 00蜂鸣器长鸣

楼主(2010-03-23):
今天闲来无事,从料板堆里翻出一块810的主板,刚开始通电CPU不跑马,上假负载测CPU工作条件都有,用手触摸也很烫,后来仔细看了下主板的跳线标示,原来我用的CPU是C566主板频率跳太高了,改为66后诊断卡开始跑马,到C1  00就长鸣,换了几根内存后还是不行,又接上内存假负载,测试内存供电3.3V正常 ,14.318的晶振我也换过了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查看板子 上有没有跳内存频率的跳线,再恢复BIOS缺省值,内存电压和时钟都正常的话最后上内存假负载量AD线阻值

网友:
洗下内存插槽,不行去刷下BIOS。现在的主板都很挑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