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下来的南桥如何测试好坏?

楼主(2010-03-23):
不知道拆下来的南北桥有没有什么关键测试点,可以测试是否短路等严重问题?
测试点

网友:
是啊!!我也想知道如何区分好坏呢。。。。!!!!

网友:
测量电容是否短路

网友:
我们一般是测上面的电容,是否有短路。但有点麻烦,有些阻抗很小,要平常集累些经验,加上各厂的又不一样。如有两个以上短路,多半都是挂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很有针对性,我也希望对此有深入探究的高手赐教!

网友:
Y郁闷南桥子板子上就可以测是否短路了 侧电容 还用才下来

网友:
量一下电压点是负有短路了、

网友:
INTEL的南桥上面没有电容啊,只有背面的焊点,在料板上面有时候测不出,另外如果单独买的拆机桥芯片肯定要自己知道怎么识别好坏了。

网友:
是啊,顶起来,等高手们解答一下

网友:
南桥拆下来的的话一般是看下有没鼓包,破损,北桥的话一般是量上面电容你有短路,或表面起包

网友:
顶呀!我也想学一学!

网友:
貌似南桥是没办法测量的,北桥可以测量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,南桥只有在没拿下来之前在板子上量或者把它BGA到板子上再试。

网友:
俺来集各家所长了。

网友:
一般先看一下它的外围电路,有的时侯就是一些小电路电容坏了,

网友:
南桥拆下来不能测试好坏的?

网友:
期待高手回答

网友:
我没测过,不过我觉得只要找到桥的接地点跟供电点,如果短路的话那桥应该就是挂了的。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?

网友:
如果你资金没问题的话,建议购买检测南桥的机器,也不贵,4000多,机器同时是部电脑专门检测南桥芯片.原理就是把主板上的南桥位置,加了个象478CPU的座子,把芯片放进去压紧,开机检测.也可以自己改装.很方便,缺点是只能检测座子对应的的芯片.

网友:
有这种座子吗?哪里有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