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我的金河田355WB&P4电源输出钧高(解决了)

楼主(2010-03-23):
我的金河田355WB&P4电源输出钧高:12V、3.3V、5V为14.11V、4.10V、5.87V。问题出在那?请高手指点。先谢谢了!
求助

网友:
你是空载还是上机实测?说清楚。

网友:
确定是电源升高,还是你的表不准?

网友:
测试时要带上一定的负载,另外数字表电池电压低时所测得的电压偏高。

网友:
查494 1脚元件

网友:
是空载测的,表没问题。拆开后发现一个470uf/16v的电容鼓了,换后各路电压正常了;该电容正极接紫线5v。影响够大的?

网友:
每个元件都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