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os 跳线冒没电压

楼主(2010-03-23):
inter 845的板子,拿过来不开机,用手触摸 晶振两脚又能开机了,断电测 谐振电容,正反都有阻值,多少忘记了,先给它换了,结果开不了机了,然后有换晶振,还是如此,测开机建0.58V,SMOS 电池2.98V 但是跳线冒上0.11V ,最后跑现,怎么也连接不到 跳线冒上,我尝试用导线,直接把SMOS 电池的电压接到中间的跳线针上,结果电压变成0.11V,还没插冒,跑那个中间针线路怎么也跑不通,不知道是不是哪短线了 ?

网友:
是桥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南桥老化,张先生有一篇文章有说有关如何解决南桥老化不开机的问题.

网友:
你如果有BGA焊台就去加焊下。一般南桥虚汗了,这种情况我常见